楼主(2001-05-05):
谁用过施耐德变频器,抗干扰能力怎样?

网友A:
我用过施耐德的58和66系列变频器,性能可以,功能也不少,但工艺一般,风扇声音大得吵人。输入和输出端配有抗干扰的磁环。

网友B:
对其它设备的干扰要考虑屏蔽和滤波。

网友B(2001-06-28):
输入端要加滤波器。

网友C:
本人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加滤波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配线隔离,输出线用屏蔽线,变频器控制柜与PLC控制柜隔离等措施,成功地降低了富士220kw变频器的噪音,通过了欧洲CE标准。

网友D:
它本身问题不大,只是对别的设备影响比较麻烦。要加滤波,隔离措施等等,效果还不一定好。

网友C:
只要把变频器彻底屏蔽,彻底接地,彻底隔离,效果一定好!

网友E(2013-12-07):
要防止变频器产生谐波。在输入和输出端加电抗器

网友F:
还行吧!注意接地与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