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5):
在FX2N 的编程软件中为何虽可用FOR K10...NEXT
但是为何只要在FOR  NEXT 中嵌套别的语句进入梯形图后就会提醒出错。如FOR K10
     INC R3
     NEXT
是否使用嵌套语句有什么特殊规定。
如有人知道请速告知。谢谢!!!

网友A:
《三菱FX2n中文编程手册》上有如下说: 1、F
《三菱FX2n中文编程手册》上有如下说:
1、FOR-NEXT可以嵌套5层,在重复次数多,执行时间长的情况下,会出现监视定时器(默认200ms)出错,务必注意;
2、在END、FEND之后有NEXT指令,或FOR与NEXT数量不一致会出错;
3、FOR-NEXT不允许嵌套MC-MCR、STL-RET、P-SRET、I-IRET以及FEND-END。
如果以上都不是,可能是FOR-NEXT内嵌套的语句本身有错误。

网友B:
错了,在for和next之间的语句,一样要条件的
比如说
for k10
ld m9033
inc r3
next
你一定是没有条件,如果不需要,就用内部常开继电器

网友C(2001-06-08):
for语句后一定要有条件: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