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6):
利用变频器(松下电工的VF-7F、1.5KW、380V)做多段速控制(两段速,即高速、低速)。低速即3、4端子短接后的速度,高速即3、4端子+12、13端子短接后的速度,高速可通过P33参数设定,此点没问题。低速通过P09设定,P09即自控方式的选择,包括:0、通过面板的键设定速度;1、通过电位器设定;2、0-5V;3、4-20MA;5、+-10V,如果P09选择0参数,即通过面板的键设定速度,同时把参数P55(下限钳位频率)设定为20HZ。系统运行后低速为20HZ,但如果突然切断变频器电源后再启动,低速段就运行在30HZ了,为什么不是20HZ,面板的按键并未动过。请各位指教,这是为什么?
另:用此系统做定长控制后,长度误差在1厘米左右,各相关参数为:低速段20HZ、刹车频率为19HZ、刹车时间为1秒、制动能力为40(再高就要跳闸),机械的惯量小,未用刹车电阻,如果机械的精度不记,请问FUJI或安川的变频器是否刹车性能高于松下的,或用刹车电阻后精度能否能提高。(注:控制部分是通过高速记数到达指定值后,PLC以中断的方式执行控制,所以足够快,其带来的误差因数可不记)

网友A:
问题1:请你在低速运行时,即是3与4短接时,在面板上按一次存数据,下次启动时即会是你所存数据时的频率。
问题2:可以将慢速段的频率设得更低一点,不知变速太快是否对你的产品有所影响,如是FUJI的变频器7。5KW以下的都内置有制动电阻了。。

楼主:
请问YLSW面板上没有相关存数据的键怎么办,我用的是松下电工的VF-7F

楼主:
低速段再底就满足不了生产纲领了,FUJI的内置刹车电阻如果容量太小,需要更换,应用多大的?
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变频器的定长控制,控制公差最小是多少?用那种变频器,我这边的机械一致性很好.

楼主:
是不是在变频器运行阶段切断主电源是变频器失灵呢?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搞定; 有无朋友亲自做过用变频器做定
第一个问题已搞定;
有无朋友亲自做过用变频器做定长控制,请指教,一般可获取多高的精度(如果机械方面精度很高,惯量很小),用何种变频器?松下的VF-7F刹车功能是否太差?

网友B:
我做过运动速度60M/S,定长控制在2毫米左右,机械方面采用连条传动,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松下没用过但我想差不多吧。主要还是低速要控制好。

网友B:
错了应该是60M/分钟.

网友A:
我想你的问题1应该是在多步频率设定中,低速这一步的频率的数据没有存,不知你搞定是不是这样。。。松下vf-7的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但其它品牌的用过好几种,我是根据其它的经验回答,不知是能否给你了一点启示。。。。

楼主:
请问2000ZXY,你用的是三菱的A540还是F540?松下的VF-7F可能真的不行,我的低速频率为20HZ,制动频率为19-10HZ(都试过),制动注入时间为1.2秒,加减速时间为0.5秒,也是链传动,惯量很小,但最后总有8毫米的公差.我打算用一下FUJID的G11S试试.

网友B:
我用的是三菱的A540,我的低速频率为9HZ,你的低速频率为20HZ,是高了点。我的降速时间为0。5秒,制动注入时间为1.0秒。我原来也是调到20HZ,总是有很大的误差。你只要在制动之前有一点的低速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低速段最低只能到20HZ了,否则生产效率满足不了,也不好加入中速段了,因为整个低速段要走的距离只有400毫米,1秒多时间就完成了.

网友A:
我在一台需控制切削深度的机床中,用G11S 7.5KW 带普通交流电机控制滑台,慢速段频率为1.5
HZ,减速时间设为0.3,其它大部分用了默认参数。定位精度可在0.3MM以内。。。

网友A:
你可以大部分时间用高速,在即将停止之前用2-10HZ的低速(这一段的时间非常短,可调试出来),接着制动。。。

楼主:
400毫米的距离来不及高速低速的切换,本来只要一秒多时间运转,考虑加减速时间各0.5秒,真正在20HZ下运行的时间只有0.5秒左右,所以来不及做高低速切换,但低速用在10HZ以下,生产效率太低,而且松下的VF-7F的用在8HZ以下时,转矩急速下降,带不动负载.你说可以控制在0.3MM以内,我打算买个FUJI的G11S试试.谢谢你,YLSW.
7.5KW的是内置制动电阻的吗?
如果1.5KW的内置制动电阻容量不够大(好象是400W),我想买个1000W无感电阻的,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7.5KW的是内置有制动电阻的,新出的变频器,应能保证变频器在低速恒扭矩。。。

网友B:
ylsw 说的对,在即将停止之前用2-10HZ的低速,400MM可以把加速加减速时间各0.2-0.3秒,前300MM用高速,后100MM用低速,你可试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我把低速段改为15HZ,制动频率改为14HZ,精度可以控制在2MM内了,生产效率刚好满足要求。至于用高低速切换还是不行,因为机械做死了,来不及切换就过头了(如果只用0.2-0.3秒加速的话,会过流跳闸),这台就这样了,下台再把机械部分改进一下,实行高低速切换。
   我经常碰到一些位置控制的工程(变频、步进、饲服控制,对松下的PLC(FP0、FP2、FP1、FP-M)我很熟悉),以后希望多与二位交流。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气动饲服系统,比如FESTO的轴控制器?

网友C(2003-06-10):
我做过分条机控制
我用三菱A540做过分条机控制,用编码器配合,用两段速控制,精度达到5mm,如果要速度快变频的容量要加大一级。用伺服电机的效果好好多。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D(2005-01-18):
我想问题关键在机械与电气的一致性或精度上,也就是说过冲的精度,比如:每次过冲的长度为5mm+/-1mm,那你的精度就是1mm了,这与5mm的过冲量无直接关系(当然这个过冲量越大精度可能会越差但一般不是线性的)。

也要注意电气上接点的通断延迟时间精度等。我们在代理一个单片机的控制器就是做这个的,我们做过用接触器直接启动电机,1mm/s的速度,0.05mm的精度。

网友D:
当然如果用变频器的两段速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