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6):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要用S7-300PLC编程,碰到以下一些问题,请各位帮忙了,谢谢。
   1:AI模拟输入模块的数据读取。比如它的默认地址为304-319,我若要其通道的值(输入为电流信号的温度),是L PIW 304吗?那其的数据类型又是哪种呢?与实际温度值如何?
   2:FM350-2高速计数模块的各通道值又如何读取,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它读取的值是以INT的数据类型吗?
   3:FM355-S PID控制模块,又应怎样读取输入值(是K型热电偶输入的温度)?其的数据类型是REAL吗?能否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要把某窑的温度控制在200-250度,对P、I、D值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
温度读入方法为:L PIW304
               L 10
               /I
              T DB10。DBW100

网友B:
因为S7-300 AI模块读取PT-100的值是温度值的10倍!另外,P、I、D参数是PID算法的一些设定值,对你的温度控制范围并没有什么影响,只要在FB41块中的最高及最低值作设置即可

楼主:
谢谢LXW兄,那请问对其他热电偶或高温计也一样吗?

网友B:
我想对于模块可以支持的温度传感器都一样,你要以通过观察其所收集的模拟量的值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