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8):
请问:三菱HC-SF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电缆长度可否超过规定的30米,超长的电缆对系统有何影响?

网友A:
三菱HC-SF伺服电机的日文技术资料说,编码器电缆(线径0.5的线)规定长度可以是50米.

网友B:
无影响,对系统。有中文资料。

网友C(2007-04-25):
是的,我用过!

网友D:
我用了50米的 没有问题

网友E:
长度大了对线的要求较高,必须符合:双绞,多股,屏蔽,线芯较粗等要素

网友F:
电缆质量要好一些,还有要考虑干扰;

网友G(2007-06-03):
50米的 没有问题

网友H:
主要考虑屏蔽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