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8):
请教各位大虾:
        我想通过电脑向FAX发传真,但拨号后,铃响4声,进入自动应答
回显是CONNECT 300 NOEC,一些乱码,2~3秒后,NO CARRIER,挂断
情况表明,MODEM与FAX已联通,CD线也检测到载波,二进制文本也进了
OUTBUFFER,但二进制文本无法在FAX上传出,查你处站点,“CONNECT
300 NOEC”是无错误控制协议,请教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VB60。MODEM 联想LUCENT WIN MODEM(DATA FAX型),
松下KX系列FAX,MODEM初始化命令
“MSComm1.Output = "AT  E1 Q0  V1  " + Chr(13)”
qwm123@163.net
tel: 0755_6679731

网友A:
“2~3秒后,NO CARRIER,挂断”说明没有载波,另外,用MODEM发FAX必须使用FAX命令,建议不要自己编写程序,而用BITWARE或者WINFAX之类的软件FAX,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