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9):
请教大家:
如何用松下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PLC与驱动器如何连接和控制。
谁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若是NAIS FP3系列的的PLC(含位置控制模块)与安川的SGDA系列交流伺服驱动配合我用过,松下的的伺服电机是指NAIS还是PANASONIC的?

网友B(2005-08-13):
我对松下伺服较了解。其产品很少在国内有贩卖。制御时可直接用fp2以上的机型内171等控制。非常方便。

网友C:
我用过FP C32T控制A系列伺服,我这里有现成的程序!
资料就是FP编程手册和A系列用户说明,其实看了书自己也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