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9):
企业内部两台电脑之间通过两个内置modem通信(用VB6.0来编程),拨号方拨号后显示connect,但应答方显示ring以后没有显示connect,通信建立不起来。请问原因是什么?与企业内部电话有关吗?多谢指教!

网友A:
应该与内部电话无关,我试验的时候就是用的内部电话完成的,可能是应答方没有设置自动应答或者没有使用ATA指令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