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09):
请问各位,我下载了“VB中用MSComm控件实现串行通信的程序”的程序,可是在调试时,我在菜单中选打开端口时,出现“端口已经打开”的msgbox,实际上端口1总是处于闭合状态(MSComm1.PortOpen=fals),别的参数都显示了是处于闭合状态。不知道Vbterm.frx,Frmprops.frx有什么用,我没有装visual foxpro,电脑无法识别其是该类型文件(我的电脑显示的是二进制窗体文件),不知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A:
Vbterm.frx,Frmprops.frx是VB的文件之一。没有装visual foxpro无关,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B(2001-11-28):
应该是其他程序已经调用了COM1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已经有其它程序调用了COM1

网友D(2002-01-20):
肯定com1被占用了

网友E:
在编程时,在初始化串口时,加一个判断,如已打开了,进入一个流程,如关闭的又进入一个流程。。。

网友F(2005-08-02):
坏了,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