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0):
请教关于交流电机的刹车办法(无变频器)。

网友A:
机械刹车

网友B:
能耗制动,速度继电器反接制动,机械磨擦片制动。。。

网友C(2006-06-07):
装载刹车片

网友D:
简单点的另装个接触器,使得停止后把电机三个端子并接上三只电容,作为能耗制动。容量一般是0.6KW/200uF.具体要看你需要的刹车程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耗制动,速度继电器反接制动,机械磨擦片制动。。。
再加上直流制动,混合制动就全了。
5年前的帖子,翻出来了,有趣儿。

网友G:
主要有机械制动/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等等》。。。。。。1反接制动:要求启动频率不要太高/因为反接电流很大/2能耗制动:主要是制动电流与制动的DC电压的应用适当。还有制动的时间等等
机械制动(即磨擦片电磁离和器制动)是最好的。电机的制动没请大家不要说得那么简单的/
请大家不要人云亦云/你有自己有试过吗?至于你要用哪一种,要看你的用途了?我们公司有你说的现货。价格优惠。076987426929找陈生。

网友H:
能耗制动,速度继电器反接制动,机械磨擦片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