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2):
谁知道增量编码器及绝对编码器的用法,那种可进行角度控制(正反转均需控制),如何使用?

网友A:
绝对编码器有五根线,分别为电源正、电源0、A相、B相、Z相,把电源(一般由开关电源供电,MW的开关电源性价比较好)接到电源线,A、B、Z相接到脉冲接受端(如PLC,此时PLC接受端子一定要使其高速记数功能使能),A、B相对应编码器的线数(既编码器转一转,A、B端子发其线数个脉冲),Z相为编码器转一转发一个脉冲,A、B相理论上相位相差90度,可以利用谁先接受到脉冲判别方向。KOYO的编码器较好(推拉输出),但价格很贵,内密控的也行,便宜点。

楼主:
假如控制减速器从0度转到91度,再反转2度后停车,应如何控制。其控制精度的偏差大吗?

网友B:
五根线,分别为电源正、电源0、A相、B相、Z相的是增量编码器。
我有OMRON的角度控制器,请跟我联系。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做易如反掌。

网友C(2001-08-29):
控制角度最好用绝对编码器好点,比较精确

网友D(2005-09-22):
将某一时刻的数值记入PLC,将下一扫描周期数值和它进行比较并记入相应存储区,如果该设备是旋转的可以计算出转动的角度

网友E:
请问旋转的角度如何计算出来?

网友F:
同步电机的话,同时使用增量型+绝对型,但是绝对型在更换的时候,或主控板更换后需重新定位。

网友G:
只是控制角度,增量的和绝对值的都可以用的.用步进和伺服都可以.程式也很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绝对编码器有五根线,分别为电源正、电源0、A相、B相、Z相,把电源(一般由开关电源供电,MW的开关电源性价比较好)接到电源线,A、B、Z相接到脉冲接受端(如PLC,此时PLC接受端子一定要使其高速记数功能使能),A、B相对应编码器的线数(既编码器转一转,A、B端子发其线数个脉冲),Z相为编码器转一转发一个脉冲,A、B相理论上相位相差90度,可以利用谁先接受到脉冲判别方向。KOYO的编码器较好(推拉输出),但价格很贵,内密控的也行,便宜点。
绝对值型还是增量型?

网友I:
角度控制很容易实现,步近电机配合PLC

网友J:
增量编码器与绝对编码器
从增量式编码器到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A,B两相的相位先后判定方向,以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另外,增量值编码器很怕干扰,因为干扰而丢失脉冲,零点就不对了,又要重新去找零点。

这样的情况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或经常去找零点,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无需开机找零,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另外,绝对值编码器无需判定方向、累计计数,可直接读数,其响应也较增量的快。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价格,很多人以为会很高,其实,在同等刻线的情况下,绝对值编码器并不比增量的贵!现在工业化规模生产后,价格已经大幅度下来了,好比一个海德汉的9000线的增量值编码器和一个13位(8192)线的绝对值编码器价格并没差多少了。另外,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直接输出位置,无需计数模块及繁复的屏蔽抗干扰工作量,加上读数的可靠性不同而造成的效果不同,绝对值编码器的综合应用成本比增量值编码器是减少的。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专业经销德国多家绝对值编码器多年(德国海德汉HEIDENHAIN、德国STAGMANN,德国HENGSTLER,德国SICK等),并自行研发生产绝对值编码器,备有绝对值编码器的选型应用资料,欢迎索取:gemple@online.sh.cn
或电话联络:021-32031167

网友J:
GA60系列高精度绝对值编码器-- 与同类分辨率的增量值编码器价格相当 --GEMPLE
* 绝对值光电码盘
* 高达16位的分辨率
* 进口光码盘与ENCODER模块
* 电源电压宽范围5~30Vdc,极性保护
* 并行电压型输出,可直接连接各种设备
* 夹紧法兰,国际标准型外形
* 远低于同类的价格

特性参数:
工作电压:  5-30VDC  极性保护
消耗电流: 〈200mA
输出信号:  并行16位*1    5-30Vdc电压输出型*2
输出代码: 格雷码  (循环码)
分辨率:   最高16位,65536线 (10—16位可定货选择)
准确度:   重复性±40"(16位)
工作温度:  -20--80℃
防护等级: IP65
允许转速:  3000转/分(从高位起13位)
1000转/分 (全16位)
连接电缆:  1.5米电缆带并行插针
外形特征:  夹紧法兰*3,外径60mm长度67mm(不含转轴)
转轴:     轴径10mm ,长度20mm,含D型平面

*1并行10位—16位可定货选择
*2其他输出形式如RS485、RS232可定货选择
*3其他安装法兰形式可定货选择

16位绝对值编码器的定货型号:GAS 60 R16 E 2 10

资料备索gemple@online.sh.cn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K:
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都可以,角度换算可在控制软件当中。增量编码器应当在每次上电工作前校准角度,设计时应该考虑。

网友L(2005-12-13):
请教增量式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我这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
1    -B+,
2    +SENSEVcc
3     n
4     n-
5     a
6     a-
7     alarm
8     b
9     nc
10   gnd
11   nc
12  10-30v

输出方式是push pull complementary

我现在想用示波器测一下他的a相的脉冲输出,请问该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