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3):
请教各位大虾:
我想通过电脑向FAX发传真,但拨号后,铃响4声,进入自动应答
回显是CONNECT 300 NOEC,一些乱码,2~3秒后,NO CARRIER,挂断
情况表明,MODEM与FAX已联通,CD线也检测到载波,二进制文本也进了
OUTBUFFER,但二进制文本无法在FAX上传出,查你处站点,“CONNECT
300 NOEC”是无错误控制协议,请教如何解决!
我用的是VB60。MODEM 联想LUCENT WIN MODEM(DATA FAX型),
松下KX系列FAX,MODEM初始化命令
“MSComm1.Output = "AT E1 Q0 V1 " + Chr(13)”
qwm123@163.net
tel: 0755_6679731

网友A:
与传真机通信应该是发送图形的二进制数据,而且要求协议一致,比较困难。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众多的Winows下的传真软件呢?同样可以想办法用自己的程序来调用传真软件啊!这样可以将一块硬骨头交给专业程序来啃,自己只要做很少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