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4):
本人在一工程中使用三菱A1SJ系列PLC,使用A1SJ71UC24-R2智能通信模块与计算机通信(计算机采用iFIX组态软件),但通信不上,请朋友们提供帮助!!,并最好提供A1SJ71UC24-R2用户手册,谢谢。

网友A:
三菱A1SJ系列PLC,A1SJ71UC24-R2智能通信模块,是232口。

网友B:
需要专用的driver

网友C(2004-11-19):
不同意2楼的说法,A1SJ71UC24-R2是三菱AnS系列的计算机通讯组件
iFIX组态软件是什么样的组态软件,你用的什么样的通讯线,是自己制作的还是三菱借用商提供的,可能是线号对不上。

网友C:
A1SJ71UC24-R2技术参数:
接口:RS232C
传输系统:半双工通信系统,专用协议
同步方法:ASYNCHOROUS(异步)
传输速度: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BPS(用开关选择)
数据格式:1位起始位,7或8位数据位,1位或无奇偶检验位,1或2位停止位(用开关选择)
存取周期:在顺控程序END指令执行,存取时间等于扫描时间
错误检测:奇偶校验:有/无,求和校验:有/无
ER/DR控制:有
DC1/DC3:无
传输距离:最远15M
传输码:ASCII
打印信息内存:无
占用I/O点数:32点
电流消耗(5VDC):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