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7):
本人用VB编程与FX2N通信软件如下:
可是,不知为何总是PC与FX2N联系不上?
请问高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TX, ETX, ENQ, ACK, NAK As String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sd1, sd2, rd, pd, js As String
   Dim com As String
   Dim Dummy As Variant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InBufferSize = 1024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sd1 = ENQ & "00FFBR0X000001" + SumChk("00FFBR0X000001")

   MSComm1.Output = sd1

   Do
       Dummy =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5

   rd = MSComm1.Input
   If Mid(rd, 1, 1) = Chr(2) Then
       MsgBox "receive ok!"
       sd2 = ACK & "00FF"
       MSComm1.Output = sd2
       MsgBox Mid(rd, 6, Len(rd) - 5)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Unload M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STX = Chr(2)
   ETX = Chr(3)
   ENQ = Chr(5)
   ACK = Chr(6)
   NAK = Chr(21)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Text1.Text = ""
   MSComm1.InputLen = 0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Sub

Function SumChk(Dats$) As String
   Dim i&
   Dim CHK&
   For i = 1 To Len(Dats)
       CHK = CHK + Asc(Mid(Dats, i, 1))
   Next i
   SumChk = Right(Hex$(CHK), 2)
End Function

楼主:
My Email Adress:majianhua86@yahoo.com.cn

网友A:
通信相关参数D8120等是否设置得当?

楼主:
我用SC-09线,pc 用com1,fx2n用自带的8芯串口,D8120设置为6880,D8121设置为0。

网友B:
通过什么设置D8120,是从编程软件中设置吗???可以直接从自编的VB通讯软件设置吗???当从PLC返回NAK(错误码)时,是通过编程软件写的重发语句重发还是通讯口自动重发??组态软件是如何建立通讯,它也要设置D8120吗??

网友B:
我也正在用VB编FX2N同PC(1:1)的通讯软件。可以把你的通讯程序EMAIL给我吗?
My address:bx_7777@163.com

网友C(2007-09-22):
我的也是连不上,不清楚连接是应发和应收到底是什么。
我用FX2n-485-BD接的。
在网上查了下,看到的协议都是232的,不知有何不同。

还有协议的形式1和形式4也不清楚。

再就是“回路测试时”发05H,不用发别的数据,正确响应就应该是06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