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8):
上位机如何与OMRON系列的PLC发输出指令?请大虾们告诉我吧!
我原来是用WR命令来发,但是WR命令不能在运行状态下使用,故不知道该用何种命令.PLC的运行状态和监视状态有何不同?

楼主:
OMRON系列的PLC一般是在运行状态还是监视状态,是不是对PLC的输出应先将运行状态转成监视状态才用WR命令,然后再将监视状态转成运行状态呢?

楼主: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不必再转为运行状态,只要在监控状态下即可运行程序,又能对其修改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