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8):
本姑娘有写问题想请高手指点:用DELPHI做监控界面,用S7-200编程控制5层电梯,到最后如何实现PLC与PC之间的通信,用PC来控制PLC

网友A:
我想你需要找到S7-200的通信协议,当然通信接口那也是必需的。。。

网友B:
硬件为:PC-PPI;软件为:DELPHI用串口通信控件;PLC用自由通信协议。

网友C:
要实现S7-200同PC间的通信,可以用PRODAVE等软件,当然使用SIEMENS刚推出的MicroComputing通讯控件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