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19):
你好!
我想将三菱(A3A)PLC的RS232接口和计算机的COM1接口自己做电缆连接起来可是不知道怎样接线,在软件上有什么设置呀?(25针--------9针)?
要是三菱(A3A)PLC用RS422/RS485接口和计算机连接用电话线怎样接线呀?    hjjtlc@china.com

网友A:
串行9孔插头-25孔插头(微机--终端) 2--
串行9孔插头-25孔插头(微机--终端)
2---3
3---2
5---7

网友B:
串行RS232口正确连接应如下:   9pin
串行RS232口正确连接应如下:
  9pin       25pin              25pin         9pin
    5           7  <------------>  7            5   (Ground-Ground)
    3           2  <------------>  3            2   (Transmit-Receive)
    7           4  <------------>  5            8   (RTS-CTS)
    6           6  <------------>  20           4   (DSR-DTR)
    2           3  <------------>  2            3   (Receive-Transmit)
    8           5  <------------>  4            7   (CTS-RTS)
    4           20 <------------>  6            6   (DTR-DSR)
一般来说只需(Ground-Ground),(Transmit-Receive),(Receive-Transmit)三根电线连接即可,所以RS232口25pin<------->9pin应如下:
     25pin            9pin
          2    <-------->  2  (Transmit-Receive)
          3    <-------->  3  (Receive-Transmit)
          7    <-------->  5  (Ground-Ground)

网友C(2010-09-18):
还有那个RTS,CTS要勾起来,两边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