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0):
要买一个RS485-RS232转换器连接温控仪和PC,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兄弟在北京,第一次用这种东西。

网友A:
接到仪表上注意RS485的两根线的正反,不要将电源接到上面去了 :-)

楼主:
转换器上RS-485四个端子是T+,T-,R+,R-,仪表上(RS-485)通讯端子是TX(YA),RX(YB),COM,请问如何联线,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