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0):
请问 PC 机与 PLC 编程口 通讯中的协议格式的位或字元件的首址如何确定
 如欲读X0~X7,Y0~Y7的状态,应如何给出它们的首址 (三菱FX)?
各元件是象计算机的存储器地址一样统一编址 ?
 小弟急用!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读出软设备状态值)

计算机向PLC发送: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ETX SUM

例子:从D123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再转换成ASCII

31h,30h,46h,36h
(我的问题:欲读X0~X7,Y0~Y7的状态,应如何给出它们的首址)??????????????????
PLC返回

网友A:
ENQ&"00FFBR0X000008"+SUM("00FFBR0X000008")

网友B:
我也正好在用VB做FX2N同PC的通讯。通讯格式是:
ENQ&"00FFBW0X000008"&"和校验"。
首地址是5位,如X12为首地址为X0012。
非常原同你交流。bx_7777@163.com

网友A:
对不起,我搞错了

网友C:
哪位有此完整的地址表,欢迎联系本站,我会马上在网站制作专门页面供大伙查阅,下载。先谢谢了。

网友D:
说来就是遗憾了 我原来有着张表,而且fx和a系列
说来就是遗憾了
我原来有着张表,而且fx和a系列的对应关系转换,
我做过程序的。可惜,现在部知道丢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E:
厂家有很详细的说明书呀!就是FX-232AW的通讯协议,接线图,通讯协议,详细例子,还有每个软元件的对应地址,光地址表就好几张。总之什么都有,该手册不光适合FX-232AW模块,也适用于plc编程口通过任何转换和PC机的连接。

网友F(2007-06-11):
例子:从D123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再转换成ASCII

31h,30h,46h,36h

我也正在学,我也搞不懂哪地址是怎样算出来的,就是搞不懂D123的地址是怎样算出来是31h,30h,46h,36h的,请各位高手出来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