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0):
在三菱FX2n系列PLC中,位元件可用KnX、KnY、KnM等格式组合表示,请教各位同仁,该如何理解?如K1X0。

网友A(2004-11-19):
引用 网友B:
K1X0=X0X1X2X3所組合而成1字元
K2X0=X0X1X2X3X4X5X6X7所組合而成2字元

没错;
K1代表4位,K1X0=X0 ~X3
K2代表8位,K2X0=X0 ~X7;
同样K3、K4分别是12、16位;
如K3M0=M0 ~M11;
K4M0=M0 ~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