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3):
请问各位:有没有单片机驱动液晶屏的线路图,我对单片机是初认识。请问有没有单片机的资料(怎么写单片机、需要什么设备等)
还有。三菱FX2N能驱动液晶屏吗?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液晶显示器最近有一本专煮出版可以到书店查一查一般PLC是不能直接驱动液晶显示器的至于单片机在SOHU上随便查一查就有大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