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4):
FX2n新增了一些方便指令,但是,用何手段才可以输入呢?

楼主:
谢谢指教,但FX_GP_WIN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不如MEDOC(V2.30)那样可以直接与FX-20P(HPP)连接,将PLC搬到办公室或将PC搬到现场太麻烦了。且FX_GP_WIN似乎并不与DOS下的MEDOC兼容,请部有无教我?

网友A:
GPPW对文件转换很好用,各种版本都好转换。

网友B:
GPPW可到www.chinakong.com上下载,不过大了点。

网友C:
据我所知“MEDOC230”虽然增加了“FX2n”的选项,其实却并支持“LDP、ORF”之类的指令,甚至连“MEDOC110”中不识FX2中的“文件寄存器”的毛病也并未得到医治,不知是鬼子的技术失误还是其别有用心。至于HPP(300版本或以上)倒是可以直接在键盘上输入的,你可以先用普通命令在“MEDOC”中编程并用“EDIT_TEXT”记录,待传入PLC后再按*.TXT文件的记录进行手工更改。如果你的HPP是300版本以下,可能就需要“出血”了。为不使鬼子的鬼计得逞,此将自行对HPP升级的方法介绍如下:采27C512芯片一颗,最好再购28脚IC插座一只,将HPP版本盒中的BIOS拆下,找上家“克隆”一个即可。若有不便,可发EMail向本人索该芯片程序,你自己烧它一个或带上盘片去就近的电脑市场花十个子便可了事。

楼主:
谢谢金先生指点,但是文件下载后却不能解压(本人用的是WINZIP8.0),请问应用何工具可以将其解出来?能E一个给我吗,这里先谢过。GLGC833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