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4):
请问有那位大虾做过把温度控制器的温度通过RS232传送到电脑里?
在下急用。找过带RS232通讯功能的温度控制器,OMRON的E5AX-A01就直接可以和电脑通讯,但目前在中国没有现货,要等三个月。因为在下不是电子专科的,知道要用模数转换和MCU,但不会设计,如能保证稳定并可提供图纸及现物,按劳酬谢!我的EMAIL是KINHOU·21CN。COM,有兴趣者请联系,谢谢!

网友A:
可以找一下RKC公司的产品该公司有一种带有RS232接口,HONYWELL公司的也有。

网友B:
我编过香港上润的温度智能仪表"PID&q
我编过香港上润的温度智能仪表"PID"和上海自动化六厂的温度控制仪"PID"和电脑进行串行通讯。因为我要求的是rs485接口,所以在一台计算机上带有5块仪表。同样rs232也一样。根据不同的地址进行编程,发送可以采用中断方式。现在的仪表都是智能化的。几乎可以不用你再去设计什么了,除非你想自己开发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