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4):
请问:
   在同一台机子里用modem发送和接受数据应该用VB6怎么编程,
   望哪位大虾指教
   //bow

网友A:
“同一台机子”?用MODEM?如果做试验倒可以。如果有两条电话线,可以分别接MODEM,发送端ATDT***拨号,接收端ATA建立连接后接收,与COM口一样。如果没有电话线,有些MODEM可以支持“专线”模式,看说明书有相关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