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7):
问一个初级问题,请指教。
我使用的是LG的PLC,其中有双向计数器,如果在计数器的现行值在2000时进行减计数,当现行值减到0时,再继续进行减计数时,计数器的现行值是保持在0值呢?还是出现溢出,或其它现象?
如果在现行值2000时进行加计数,达到计数器允许的最大值时,再继续进行加计数,现行值是一个什么数值,是出现溢出吗?

网友A:
一般PLC的计数器计数满后置1,计数输入信号不再起作用,减到0后再减同样维持0。LG的应该一样吧。

网友B:
减到0后变为负数呀,继续往下直到溢出,这在编码器的反馈中最典型,比如松下的FP,你观察第一通道的DT9044就是这样。

网友C:
它是什么现象自己亲自去作一个测试程序,一监控结果就出来了,大多数情况还是象SINAN
说的那样的。

网友B:
我以上说的是高速计数通道的值的情况,别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