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7):
各位大侠:
 请问如何在FX-WIN三菱编程软件中进行元件中文注释呢?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在WIN98上可以

网友B:
在显示菜单中要选取需要显示的注释,并且还要对元件和指令进行注释后才可以看见。
有什么问题大家多多探讨啊?qinqiu@email.com.cn

网友C(2001-07-11):
我更惨,注释显示的全是日文。原来正常。

网友D:
在梯型图中双击要注释的元件,弹出对话菜单,可填写注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后来找了个内码转换程序,就不会显示像日文一样的字了!

网友F(2006-10-27):
杂整啊,不明白,请教,谢谢了

网友G:
XP下会自动变成日文的;

网友F:
没办法了吗?大哥

网友F:
没办法了吗,大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XP下会自动变成日文的;
没办法了吗?

网友G:
进入DOS下删除日文字库;

网友H(2006-12-25):
我具体教你怎么做吧QQ493537786

网友I:
删除日文字库
先进字体删Lucida Sans Unicode
再进入纯DOS下删micross.ttf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tahoma.ttf
然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