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8):
我本人做过两套siemens Fm354(单轴伺服控制模块)+siemens伺服电机
的控制系统,效果良好,但就是成本较高。最近想改用其他牌子的伺服电机,但发现很难与西门子的s7-300相连。有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三菱,松下等伺服系统),希望来信交流。
我用siemens s7-300做的伺服系统可以实现以下功能:触摸屏上可以任意设定运行曲线,如 x1,v1, x2,v2,可以实时显示当前位置,当前速度。可以通过触摸屏控制伺服电机。手动/自动运行。

网友A:
三菱的都可满足,用A系列+伺服系统

网友B:
是伺服系统带编码器反馈的都可以与S7-300的FM354相连。

网友C:
简单的不要位置控制模块也行,只要高速输出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其余的让伺服驱动自己完成即行,当然在PLC的程序上要作一些适当的处理。现在很多的伺服驱动都有脉冲控制的功能了。

网友D(2007-04-25):
多轴的有人做过吗?

网友E(2007-06-03):
S7-300的用DP通讯连4台611U

网友F:
楼主提到的功能应该很容易实现啊。剩下的就是速度、精度的要求了。

网友G(2008-06-26):
请问楼主,FM354里面有个功能“Retrigger reference point”,这个功能在部件过参考点有偏差的时候,是修正实际值,还是修正内部目标设定值?

网友H:
maxon motor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