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5-28):
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我在调试时烧坏了几块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
SM331(8X12BIT),但查不出原因,我是用的电流输入(4~20mA),
外接压力仪表,直接串接在输入端,不知是否有问题。如改为电压输入,烧坏的模块还能用吗? 请各位出出主意,帮我找出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您有否确忍模块以经烧坏,如果确认就只好换新的。但是压力仪表一般是标准信号,只要没把高压信号接入模块,那么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最好参照手册指导接线,此外模块上也有接线标识的。

网友B(2025-12-17):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331接线短路就可能烧了,国产的即使短路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