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01):
一个很菜的问题,但十万火急!请大侠们帮帮忙。
如下: 用三菱FXON做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交通控制,现在做到显示时间模块,用PLC的五个输出(Y10~Y17)来控制数码管(PLC和数码管的通讯经过MC14495芯片解码,用MC14495来控制数码管的8只脚)进行倒计时。Y10~Y13分别对应MC14495的四只脚(A、B、C、D),Y14~Y17分别对应四个MC14495的LE(低电平有效)。
详细的图如下: http://emu.nedgame.com/cotolo/1.gif
从上到下的数码管分别是:南北十位、南北个位、东西十位、东西个位。

要求是:根据红绿灯的变换,进行倒计时。强通的时候,不显示计时。
因为本人是个菜鸟,接触PLC的时间不长,没有系统的进行学习,所以被这个部份卡住了,跟本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那位大侠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一个例程或者是有用的资料吧,如果对我上面说的清楚,请联系我QQ:214409(请说明来意),谢谢。

楼主:
SORRY,上面图的链接是 http://emu.needgame.com/cotolo/1.gif

网友A:
有很多方法,如计时器计时,用固定数减计时器的当前值得到倒计时的值然后用BCD码输出即可。还有减计数器的方法,等等。。。

网友B:
首先硬件上是数据输出轮流在南北十位,个位,东西十位,个位,四只数码管轮流选通,轮流选通必须作一个软件,可将时间于步进指令结合起来作。数据输出要将数据拆分成十位与个位,然后才能输出。

网友C:
用两个计时器计时,作个中断。作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