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04):
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三菱A1S系列的PLC,通信模块为A1SJ71C24-R2(通信接口为RS232-C,9PIN),与计算机通信接口COM1直接连接,用三菱MEDOC软件,但通信不成功,显示为TRANSFER  PENDING.请于指导.

楼主:
plc 和 pc的9PIN连线如下:3连2,2连3,7和8连再与PC的1连,1连(PC的7和8连),4连6,6连4,5连5

楼主:
胡道芹老师: 您把连接线的图和各种设置
胡道芹老师:
    您把连接线的图和各种设置告之。GWWP-E软件和编程手册何处有,多谢了本人e_mail:dfamd123@sz.jsinfo.net

网友A:
接线应该没错,我用GPPW软件连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