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04):
西门子S7-200PLC(DC/DC/DC)可以使用其它厂家(如台湾明纬)的普通24V开关电源(300元以下)来代替西门子自己的电源(800元以上)吗?电源的质量对PLC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用,但这并不是好方法,还是用回西门子自己的电源吧,因为这样有可能因小失大。。。。

网友B: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输入满足要求,电源质量符合标准都是可以采用的,西门子的电源也有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很多人用别的厂牌开关电源配西门子的PLC也证明没有问题。

网友C:
SIMEMS的太贵,MW的又便宜又好!

网友D:
一般PLC的电源应该是比较适应工业环境的,所以其它的开关电源,只要容量够,就可以用。没问题的

网友A:
原装的PLC电源考虑到工业环境中各种干侥,普通开关电源在这方面是差一些的。

网友E:
完全可以用!

网友F:
可以用,一点问题没有.我用国产200元的电源,配omron plc已经很长时间,至今无任何异常.

网友G(2001-08-28):
完全可以

网友H(2005-07-23):
[讨论]
可以!但是长时间使用会对可编
程序器程序有一定影响。

网友I:
可以用;
容量选得大上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