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05):
我是初次编程,用的是S7300,其中有用到FM355PID模块,我有一个很菜的问题,怎样不让FM355工作,我把CPU转到STOP时,它还会有输出(BACKUP),只要我一给其参数LOAD_PAR,LOAD_OP,READ_VAR,SET1,它即工作,即使我把其设0后,它还继续工作,另外,指示灯却一直没亮。另外模拟输入为K型热电偶时,其Normalize的LOWER和UPPER应设多少为好。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将FM355的输出转到安全值上,安全值设置为零。

楼主:
Y007: 谢谢,为什么我用同样的条件两次调用FM355,第二个却不工作,比如两个DB31,DB32,除通道值不同外,其他参数均相同

网友A:
每用一个通路必须调用FM355一个,每个通道的PID控制都有不一样。

楼主:
谢谢,PID参数不同就可以了吗?如果我用两通道控制两一样的窑,也一样吗?

楼主:
各位高手,为什么FM355的参数设置对CPU的反应的下拉菜单中只有CONTIN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