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09):
各位好!请问有可能自己用简单的VB编程用PC从PLC中读出程序
并在界面TEXT上显示出来吗(不是软设备的状态,是程序!)?
如何实现?
E-MAIL:LQH66YZH@163.COM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比较复杂,首先必须知道程序传输的协议、地址等,而后,读出的可能是一些代码,还要依照一个语法表翻译成语句,例如LD、AND、OR等,而这些都不是公开的,(也不可能公开),有兴趣的可以通过测试的方法找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