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09):
富士PLC(NB)的编程口可以和PC连接吗?需不需要转换口?如果直接连接其连线怎么接(线号排布)?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但需要通信接口,RS232 to RS422 其中接PLC那头是RJ45接头,如你有三菱的SC09的话,加一转接口也是可以连机的。。。

楼主:
ylsw:你能否明确一下,我有SC09,关键是加转接口还是直接用SC09连线?RJ45的线号排布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A:
资料发给你。。。。收信

楼主:
ylsw:在此先谢谢你了。

网友B(2009-02-09):
我有SC09,关键是加转接口还是直接用SC09连线?RJ45的线号排布是怎么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