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11):
请问各位大哥能否介绍一下使用RS422和MODEM实现单片机与微机远程通信的区别。另外,有哪些比较好的资料或书是介绍利用MODEM实现单片机与微机的远程通信。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比较常用的正规的方法是采用RS422通讯,这样需要232/422转换接口,市面上有买现成的,我想应该比MODEM便宜,方便。
使用MODEM有一点不好,MODEM通信需要电话线,虽然距离无限,但是电话线不太好弄。有些MODEM支持直接连接,也就是不需要通过电话交换机线路,又称“专线连接”,要看说明书。弄起来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