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12):
谁知道为什么富士编程软件FlexPLC不能保存已经编好的程序?应该怎么保存?

网友A:
我也有一些富士的问题要请教在给一台NB系列的PLC编程的时侯,PC与PLC的通信速度非常慢,不知道是电缆的原因,还是软件设置或者是PLC本身的原因,我使用的是中文版的软件。哪位对富士PLC比较熟的朋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2004-02-18):
不是通信速度慢,应该是电缆问题.

网友C(2008-02-26):
换个英文版本的flexPC就没无法保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