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12):
最近,从代理商那儿买了一根SC-09(A)的编程电缆,使用MELSEC  MEDOC  2。30  与公司内的三菱PLC进行通信,FX系列通信正常,但A系列只有A2USHCPU-S1通信正常,其他如A1S,A2U,A2S等通信都不成功,出现TRANSFER PENDING连续4次连接,不知何故?望各位高手予以指点,谢谢!是软件问题,还是电缆问题,或是设置问题???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MEDOC这种老掉牙的产品,找代理商要GPPW软件或到WWW.CHINAKONG.COM下载,什么通讯问题都不会有。

楼主:
今天,用GPP FOR WINDOWS 软件试
今天,用GPP  FOR  WINDOWS 软件试着与三菱A系列PLC进行通信,一切正常,说明SC-09(A)的编程电缆正常,但为什么用DOS软件(MELSEC  MEDOC  2。3)不行呢?它不是号FX,A系列通信都行吗?另外,有谁知道GPP  FOR  WINDOWS 软件对笔记本电脑的最低配置要求是多少?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B:
你进入MEDOC后,进入通信参数设定的地方看看设对没有。。。同时可对比一下GPP设定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