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12):
我是初次编程的,我现在不懂得电脑与志美CB920通信编程方法。有哪位朋友帮助我解决问题?给我一点提示例子好吗?

网友A(2003-09-29):
请问你的PC和几台920通讯?
如果是一台的话就很好处理了,只需要将920的通讯口(3条线)接一个9孔母头(对应2、3、5
)  之后使用VB等做一个通讯软件就可以了。具体指令920说明书上有讲。
如果是多台的话就需要MOXA卡了
不明白可以发E-MAIL

网友B(2008-03-21):
2、3、5 是怎样定义的啊
VB做一个通讯软件如何做,
你不如公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