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16):
omron 的C系列的PLC,它的CPU模块上的编程口为9PIN,能否与PC直接通讯,而不用适配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我曾今试过CQM1,用mscomm可以联,具体命令看编程手册

网友A:
对了,请注意一下电缆9针<-->9针连接线,好像2-2,3-3,更别的连接相反

网友B:
c200h与c200he/hx/hg的连线不一样,参见安装手册

网友C:
编程口可以同PC通讯,只是要适配器转换

网友D:
OMRON C 系列中 CQM1、C200HE/G等、CPM1等我用CQM1-CIF02均可正常连接。C200H、C120等要用LINK 转换。请问,C200H如何不通过LINK同PC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