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17):
现在有些工程的控制室与控制现场距离很远,比如10公里,听说采用无线电台通讯的方式较为理想,不知该如何配置,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RTU不就是用于此的吗?

网友B:
三菱的CC-LINK能完成。

网友A:
RTU就可实现远程无线通讯,可用太阳能或蓄电池作能源

网友A:
不用交换机驱动电台,RTU本身就能通过天线发送信息。ACTION的RTU可靠性高,可交直流供电。并可成为无人值守点,全天候运行。比较好

网友C:
请问PLC如何与数传电台通讯?数传电台方面要专门编制软件么?

网友A:
zminer:ACTION的RTU采用的是MODEBUS协议

网友C:
心情大姐,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给煤机遥控的项目,用PLC控制给煤机,PLC与上位机用数传电台通讯,请问你是否有PLC与电台通讯程序的例子,可否借俺参考一下?谢了先。

网友A:
zminer:我是这样想:1,如果用远端PLC和电脑连,采用MODERN,用电话线是比较经济的,也可行;
2,如果用电台作无线通讯的话,用RTU比较好(特点是通讯方面),它也有简单的控制功能,可编程。但控制不如PLC。
至于用电台和PLC通讯我没作过,不好讲的。

网友C:
谢谢您的答复,现在是我必须用PLC来控制,不过我还是从您哪了解到了一些RTU的知识,谢谢您。

网友D(2001-07-29):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无线扩频,通讯的效果很好!就是要看地形怎么样,不知道有没有山挡住。

网友E:
你的数传电台是哪个牌子及型号,有哪些特性,这些确定后才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