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0):
急需了解,旋转编码器和变频器的技术资料,外部接线方法和用PLC的控制方法。qinqiu@email.com.cn

网友A:
要看你了解那种品牌的产品,以及你所控制的思路

网友B:
我有KOYO编码器及FUJI变频器资料

网友C:
编码器一般是四线制两根电源线,二根信号线,连线最好用屏蔽线,有的PLC支持高速计数,则直接可以连接,否则需加高速计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