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2):
控制信号电缆都会产生近100V的感应电压,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使用屏蔽线材

网友B:
除接地要良好之外主要是检查是否有真正的100V电压串进来。

网友C(2001-08-03):
可以用220VAC的中间继电器作隔离

网友D(2002-05-26):
检查接地,还有测量感应电压的频率,判断来源,再有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E(2002-07-31):
检查动力线是否和控制线再一起,分开布线

网友F(2005-04-19):
接地良好就会解决

网友G:
选用介电性能更好的交联聚乙烯绝缘的控制电缆KYJV,或屏蔽电缆KVVP、KYJVP,或预留一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