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2):
我有一三菱的PLC软件,编完存盘后,再打开发现是空的,请问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软PLC软件MODEC的版本,请先告知。

网友B:
你进入MEDOC看一下,你的工作路径设定好没有,也就是存文件的路径...

网友C:
如果是使用“MEDOC”且在退出前确认是保存了的,应不会发生此情况,关键是必须在退出前确实是将所有介面进行保存!

网友D:
我想可能是您编完之后没有执行一个CONVERT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