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5):
高手请进:
我在做PLC通过MODEM与PC相连的工程,Modem拨号连接建立后,想断开COM口,但仍使Modem保持连接状态,应该怎样设置Modem呢?

网友A:
断开COM口,RT信号就断了,那么载波信号就断了,所以,你说的情况很难实现。硬件上不知道是否可以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