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6):
站长你好!
有一问题希望在你这里找到答案。更望大家参与指教!
一自来水加压泵站,内有250/150/110/50KW水泵各一
台泵出口端直接供水给用户.由于用户在各时间段的需水量有极大的差别.使现有的泵站在控制与节能等方面都不理想,想要按下面的大致意思更改.
  系统采用250KW变频器/软启动器各一台,希望变频器/软启动器在各水泵间根据各时间段的用水量或压力灵活的变化而变化.要求能将变频器/软启动器`都能接入在各规格水泵回路间自由的工频和变频节能优化运行.希望能有RS-485之类的通信口.感谢各位有精炼的朋友们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现成的恒压供水装置完成,只要在PLC程序中加上定时切换的程序即可。

网友B:
使用华为公司 TD2100变频可以搞定

网友C:
cwl:你一定是作华为变频器的了。其实不只华为的变频器有此功能,可能它的此功能更明显一些

网友D:
只要是变频器,都可实现。

网友E:
硬件上将变频器软起动器都接上马达,当然要用接触器隔离,并在每台马达上都有旁路;软件上用PLC来调度,其实有变频器没必要再加软起动器了。

网友F(2002-07-25):
cwl:华为TD2100有250kw的吗?

网友G:
华为2100只有75KW以下的!!变频加软起动是合理的方案!!并不是不需要软起动器!!目前没有厂家使用250KW电机进行变频器循环变频起动的!!只有使用PLC和根据工艺要求进行软件设计就可实现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