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7):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omron的CQM系列,能否实现PLC与现场的modern(这时没有pc机),然后现场的modern与远程的modern通讯(这时有pc机),谢谢!

网友A:
MODERN通讯,要主端有PC,远端有PLC

网友B(2004-12-03):
我现在正在做西门子S7-200PLC的远程监控的问题,PC-MODEM-电话网-MODEM-PLC,上位机用VB编写,协议为自定义,MODEM为实达6500,PLC和MODEM通过PPI电缆连接,用自由口通讯,现在的问题是:PLC接收到了电脑发出的指令,也做出了回应,但是上位机什么也收不到,MODEM也没有收到任何信息,PLC一侧的MODEM有发送也有接收,但是PC就是收不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