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7):
各位网友今有一事请教(关于三菱plc的通讯问题)。我用MEDOC2.02 MEDOC2.30和FX-WIN等软件来同FX2联机通讯均无法实现,出现如下题示:“COMMUNICATION PORT ERROR”“通讯错误”。但是用MEDOC1.52版软件确能成功联机读写。同样的PLC SC09  电脑,为什么MEDOC1.52能通讯,而其它高版本软件却无法联机通讯。请赐教。(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也无效,曾经试过主板擦新.硬盘低格。高低版软件默认的通信参数同样)
E-mall:PCDT@21CN.COM

网友A:
(1)SC09只要能与FX2通讯成功一次,就不因是SC09的问题,而是PC的软件问题。
(2)FX2在RUN状态是写不进去的。

网友B(2001-08-08):
MEDOC的计算机通讯口设置为COM1吗

网友A:
对,一般来说MEDOC的计算机通讯口设置为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