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6-29):
不知哪位对日本欧姆龙的可编程控制器COM1H-CPU21比较精通?可否告诉我怎么利用上位计算机将数据写入可编程控制器中?我想将3333
写入DM0100中,我的VB程序是这样写的:MSCOMM1.OUTPUT="@00WD010033338A*"+CHR$(13)
但是无法把3333写入DM0100中。哪位能告诉我怎么办?谢谢!

网友A:
PLC必须在监控状态下。按一般的VB语句 o
PLC必须在监控状态下。按一般的VB语句
 outstring = "@" + pntNumber + Order + keyorder + "000" + Trim(Str(Lengh))
 fcdd$ = XORR(outstring)
 outstring = outstring + fcdd$
 MSComm1.Output = outstring + "*" + Chr$(13)
 就可写入

网友A:
校验作个函数XORR即可

网友B:
心情:你的技术很全面,真的让我很佩服。。。。

网友A:
ylsw:别这么说,其实我懂的特少,且浮浅。还请同行多多指教才是。

网友C:
不知你的端口号,或FCS是否正确呢?

网友C:
每个标识码都有自己固定的可用状态,比如说RD就可以在所有的状态下作用。(编程、监控运行)。

网友D:
心情:请问VB是什么,主要有什么功能?上述问题用CPT不是很好解决吗?

网友E:
VB="Visual Basic&quo
VB="Visual Basic"是一种Windows下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与Delphi,VC一样。

网友A:
风之海:CPT只是OMRON的PLC编程软件,如果要在电脑上进行数据监测或人机交互,要用其它的方式。VB就是其中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