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03):
请教各位高手,我因修改参数,需自制一根三菱伺服器(mr-j2-c)----pc的电缆,该如何接线?

楼主:
请你帮帮忙,告说我吧,我急等着用.先谢谢了

网友A:
三菱伺服器(mr-j2-c)----pc的电缆型号:MR-CPCATCBL3M
PC侧 ---------MR-J2-C侧CN3
TXD 3---------2 RXD
GND 5---------1 GND
RXD 2---------12 TXD
GND 5---------11 GND
RTS 7--
     I
CTS 8--
DSR 6--
     I
DTR 4--

网友A:
PC侧 RTS 7-----PC侧 CTS 8
PC侧 DSR 6-----PC侧 DTR 4

网友B:
SGH提供的是9脚串口与伺服的接法,完全正确,其实上在伺服技术手册上有-欣始悟

网友C:
打电话:0571-88921070 桂先生。
打电话:0571-88921070    桂先生。要CN3插头

网友D(2011-10-17):
三菱伺服器(mr-j2-c)----pc的电缆型号:MR-CPCATCBL3M
PC侧 ---------MR-J2-C侧CN3
TXD 3---------2 RXD
GND 5---------1 GND
RXD 2---------12 TXD
GND 5---------11 GND
RTS 7-- CTS 8
DSR 6--
DTR 4--
可能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