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07):
思南:请问哪种MODEM适合欧姆龙和三菱plc的远程通信,望赐教.

网友A:
现在市场上的外置式MODEM基本AT指令(应答,拨号等)都是标准的,所以应该都能用,因为PLC通信之用到很少的MODEM功能。

网友B(2001-09-21):
要有自动拨号功能和专线连接功能(zyxel)